wei yi 显示器

楼主(2015-09-14):
这下真的没办法了。这显示器最早拿到手的问题是,有电源灯 不显示,拆机 发现几个电容怀孕了,迅速换掉,通电,能显示了,但是花屏,以为是屏线,果断把屏线拆下 清理接口擦了擦,屏线,再插会屏上,直接不显示,通电2-3秒左右,就会灭,就更电压带不起一样,然后又立马亮等,2-3秒后又灭,如此循环,此间还听吱吱的声音,灯灭,声音也停,以为是个三极管性能不良,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又琢磨了许久,实在搞不定,就买了块电源板,换上去,刚接上的时候,通电,3-4秒左右,也跟之前一样,灯亮几秒就停了,再过来几秒。白屏了,按了下开关,能正常开和关,但是就是白屏,无奈拆开屏逻辑板,以为是屏保险挂了,拆开量了量,保险好的,然后,元芳 ! 你怎么看。。。。。前面忘了说,屏最开始是好的,我试过,还有个比较关键的,用原来的电源板,不插屏线,电源灯就正常了。一插屏线就几秒就灭,拔了就正常有规律的闪灯

补充内容 (2015-9-15 21:13):
在31楼,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9-15 21:14):
在31楼,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驱动板上的电容估计也挂了,5V电路那些电容查一下

网友B:
亮一下灭指示灯是如果变化的,是同步变的还是异步哟,如果是同步那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没有同步那有可能是灯管,高压板,如果是同步有可能是驱动板或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C:
估计屏接口被你插坏了吧

网友D:
带不起负载啊   重点在电容 驱动板电容都换换看  尤其是排线旁边的那个

网友D:
有条件的话  拿个通用板点下屏  排除屏故障   哎 忘记说了  (。・∀・)ノ゙

网友E:
找个通用驱动板先点一下试试,确定问题在弄!

网友F:
应该是驱动板故障,不要乱动屏。

网友G:
这个 我也见到,特么换了电源板驱动板灯管都不行。。。

网友H:
好像没有听你说点屏  先点屏 看看屏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在改一个驱动板试试 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I:
把驱动板上5V的供电电容换掉,原来长城有一批外置电源的都是那个问题

网友J:
电源负载  不起哟     换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的电容估计也挂了,5V电路那些电容查一下

驱动板还真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一下灭指示灯是如果变化的,是同步变的还是异步哟,如果是同步那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没有同步那有 ...

是同步,电源板我已经换了.难道是驱动板

网友K:
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屏接口被你插坏了吧

我有换过屏的。。和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不起负载啊   重点在电容 驱动板电容都换换看  尤其是排线旁边的那个

驱动板上,我到是没怎么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的话  拿个通用板点下屏  排除屏故障   哎 忘记说了  (。・∀・)ノ&#6 ...

我有一块万能驱动板,但是一直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通用驱动板先点一下试试,确定问题在弄!

我以前备过一块万能驱动板,不会用,能教我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驱动板故障,不要乱动屏。

应该是驱动板吧,我电源板也换过了,屏是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个 我也见到,特么换了电源板驱动板灯管都不行。。。

那什么情况??修好 了没有最后

网友M:
屏 排线可以先排除一下,这种垃圾显示器,排线插拔一次 ,在插上去要么花屏,要么灰屏没图像,

网友G:
引用 网友L:
那什么情况??修好 了没有最后

没修好,觉得是液晶电路板的问题 就再没修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修好,觉得是液晶电路板的问题 就再没修退了

修逻辑板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屏 排线可以先排除一下,这种垃圾显示器,排线插拔一次 ,在插上去要么花屏,要么灰屏没图像,

没那么离谱吧!我都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没有听你说点屏  先点屏 看看屏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在改一个驱动板试试 问题就出来了

屏是好的,我试过!9有万能驱动板,但是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驱动板上5V的供电电容换掉,原来长城有一批外置电源的都是那个问题

驱动板没干过!⑤伏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负载  不起哟     换个电源

换电源??哪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K:
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

是贴片电容还是电解?

网友L:
问题点已经可以锁定在在、驱动板上了,屏和屏线我已经确定了,是好的,电源板我也换过了,现在是怎么查啊,或者,谁能教我跟通用驱动板

网友N:
先点灯管 在看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先点灯管 在看驱动板

屏是好的,灯管就不用再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问题点已经可以锁定在在、驱动板上了,屏和屏线我已经确定了,是好的,电源板我也换过了,现在是怎么查啊, ...

把这上面的大于47UF以上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O:
我有块一样的主要需不需要,

网友P:
白屏 的时候    量下 屏线上5V 电压有没正常 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这上面的大于47UF以上的电容全换了

电容没有鼓包的,外观看起来都很新。还要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有块一样的主要需不需要,

不要,我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P:
白屏 的时候    量下 屏线上5V 电压有没正常 输入

我就是找不到5v

网友J:
  换主控  会有意想不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换主控  会有意想不到的

你是说电源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是说电源板上的???

解码板   的 主控

网友:
解码板?是什么、?驱动板

网友Q:
直接买个驱动板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Q:
直接买个驱动板换上不就行了

一看你也就不是个维修的料

网友:
好什么好,你都没看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原来你也是个灌水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L:
一看你也就不是个维修的料

修的了就修 修不了费那劲干啥 先换了把客户打发走 板子留着慢慢研究呗

网友S:
可能 屏的 DC DC 电路问题, 分开单独测试

网友T:
最后到底修好了没?   没后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的了就修 修不了费那劲干啥 先换了把客户打发走 板子留着慢慢研究呗

利润不就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可能 屏的 DC DC 电路问题, 分开单独测试

DCDC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最后到底修好了没?   没后话了?

客户急于要,只号换了驱动吧

网友:
哦就没有啦?

网友:
没有就都继续 加油啊

网友U:
等了这么久,最后没有一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U:
等了这么久,最后没有一个结果。

唉,最后还是换了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