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上内存就掉电

楼主(2015-09-15):
B460上内存就掉电,不上内存,电流到1.2左右 不掉电,是哪里的问题哦,该机器是N卡独显的机器?

网友:
B460掉电后,如果是没有装BIOS电池 ,会重启,不插内存有测试各大电感电压,都是正常的哦,求大师给个思路,是哪了的问题哦

网友:
看看集显那边的管子吧!或换个cpu看看

网友:
这款机子CPU坏也会引起掉电哦,先换个CPU试试看吧

网友:
CPU  内存已经换过!

网友:
我也有个进水机也这样啊

网友:
偏显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南桥 不正常吧

网友:
CPU坏的可能大啊。

网友:
看看 是不是这个电阻有问题 r669无电压

网友:
进水的  看运气咯,

网友:
这样的不好修啊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这种情况 好查一些

网友:
应该是检测不过内存了,测下内粗的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 spd  还有2组串行

网友:
上内存,掉电的时候电流多少

网友:
应该是自检显卡没过   显卡 可能性更高

网友:
可能是不过内存 也可能是检测显卡掉电 查内存条件 没问题查查显卡部分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把BIOS 搞一遍再来考虑其他!

网友:
掉电不好修的 有示波器还可以尝试看看

网友:
该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刷了南桥BIOS就好了,要感谢迅维网平台提供的BIOS,感谢上传BIOS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