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88电源适配器插上灯就灭

楼主(2015-09-15):
戴尔1088电源适配器插上灯就灭

网友:
换了好几个电源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只能给你说可调电源   5a 了

网友:
主板有短路了吧。

网友A:
主板短路了啊。你连可调电源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短路了啊。你连可调电源都没有吗?

网友:
这样怎么搞维修呀

网友:
同意楼主诸位的说法~~ 主板挂了,你再这么玩 楼主  你电脑会出现个大洞  难修

网友:
继续换  不行就在买新的就会好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大短了,送修吧

网友:
插多几次烧个大洞

网友:
你是正式维客啊,怎么连主板短路都不知道,有点质疑

网友:
最基本的故障,主板短路

网友:
这些都不是维修的  只是在论坛咨询问题吧了  自己的电脑

网友:
主板应该是大段路了,量下公共端的对地值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10A的DELL电源,一体机上用的那种,通电久一点。可能会好的。

网友:
哥....这问题有点业余了把,主板短路了,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拆了测量吧

网友:
不知楼主安坛友的说的去做没有?

网友:
主板短路,一般没开机都就灭的话就是了,

网友:
像这个情况一般都是短路造成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