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5-09-15):
ASUS p8h61-m lx开机点不亮 插不插12V小电源口都点不起来
不插12V小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 就停了 求助时什么毛病

网友A:
你先确认一下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电源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
主板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高电平
一般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时序你都不知道  还这么给你说 先按时序查 看看哪里的条件不正常

网友:
重点要按开机时序去修的,先对地打阻值,看板子是不是存在短路的情况

网友B:
这种板会缺电压保护,瞬间量那些电没有?

网友:
CPU供电短路,不插4PIN是缺电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一下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电源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
主板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 ...

是保护了 仔细查一下  按这个查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保护了 仔细查一下  按这个查

那你现在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呢

网友:
楼主有点小白哦,intel重1156开始的主板不插小4口电源都是会保护的,就是无限重启。你测试当然是插上小四口上真u测试那个电压或者条件不正常啊。

网友:
写哥BIOS试试,不行换25M晶振

网友:
一是缺电压,二是短路

网友:
测CPU供电那块有没有短路的,没有的话,按时序来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一下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电源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
主板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 ...

请问下电源保护和主板保护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会缺电压保护,瞬间量那些电没有?

秒掉啊 怎么测电压?

网友:
雷击的主板吧,不插cpu也开不起,就是有短路,用手摸摸看看

网友:
短接绿线啊,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