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Q2000笔记本待机0.04不触发

楼主(2015-09-15):
今天接到一台神州Q2000的笔记本,待机0.04不触发,求高手帮忙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神州Q2000的笔记本,待机0.04不触发,求高手帮忙

网友:
待机有点高哟,看一下是否有发热的地方,如果没有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呀

网友:
0.04待机好像有点高啊?你量板子上的阻值啊 主供电 3 5V  阻值对不对? 你这什么条件都没有 就说个待机0.04 神仙都帮不了你。。。,。,,,,,,,

网友:
查待机条件和开机条件  根据时序一步一步检修

网友:
客户说本子电池有电的时候,好使,把电池电用完了,就出现这样的状况了 。

网友:
这种不好解释  得说清楚点

网友:
你得好好眼界一下  不然不好说呢

网友:
这个就不好搞了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电池有电时好使,基本后级上电是没问题的。估计也是不能充电的,适配器模式下查充电芯片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