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00版号6050A2493101-MB-A02不开机

楼主(2015-09-15):
加电时待机电流0.03左右(有时才0.015),4-5s之后待机掉到0.009。电流0.3时测有3.5v,几秒之后电流掉到0.009之后3v5v消失,后来发现usb接口一个应该是控制usb电压的一个场管烧坏,拆掉故障依旧,另量的3v对地只有85欧,怀疑主板可能有地方短路,可没有一点头绪,图纸也没有……有维修过类似问题的高手吗,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烧鸡试试呀

网友:
烧过了……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烧鸡试试呀

烧过了……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网友:
没图纸不好搞,3V所到之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