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 vin大短 通病

楼主(2015-09-15):
联想一体机b300原机电源插上指示灯就熄灭,拆机测vin短路

维修电源烧鸡大法伺候(电流调小,一点点往上加),拿bga毛刷蘸焊膏往怀疑的地方抹(手模容易烫伤),
抹到pc124,焊膏快速融化,拆除pc124,不短了 ,故障排除,换一同类型电容OK。

还遇到过此种机型 pc25短路的。

网友:
这是通病吗?不过大短多数是好修的。

网友:
烧鸡就是快  稳准狠

网友:
个人觉得大短比较好修 小短比较难

网友:
大短除了CPU上管挂了 我都烧鸡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大断的,我的是管穿了!

网友:
用焊膏代替手是一个好方法呀

网友:
嗯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也修过一次  仅此一次而已

网友:
之前修好过一个  报200块钱 客户不修别提 多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