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集显,通电无显

楼主(2015-09-15):
通电 无显,整机电流跑到,1.3A左右无显,背光会闪一下,会显示如下

裸机会跑0.4左右,无显。这种情况一般要不是图像处理芯片BIOS问题,要不是SATA接口下面的过孔断线了。尝试打了一个

其它都是400左右,就42脚,650这样,感觉不正常。直接把SATA1-2全拆下来,发现

断线了,补上去后,再测U42,的40-44都是400左右,上电裸板,电流接近0.6A了,接屏正常显了。
这个机器如果是上面的电流,大多是上面的问题,论坛也有很多这种机器的案例。

网友:
这是经验来的,不错加分。

网友:
以前也修过几台这种故障的,为了加深记忆,下次来直接秒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我是刚来的,柳州精五门本本维修发给类似的贴子的,是因为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导致的不显,因为U没有发第二次SVID信号,由于LPC总线异常导致U无法正常BIOS信号导致的

网友:
看来已经成为通病了 下次要注意

网友:
给楼主点赞,这款机子的通病就是这里,还有BIOS

网友:
运气好  看到断线直接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我是刚来的,柳州精五门本本维修发给类似的贴子的,是因为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导致的不显,因为 ...

高手,反正看到断了就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补充!

网友:
加分 鼓励多发经验帖子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了,看到好多这款机器的贴都是这个地方断线

网友:
总结的经验很好  明天又分了再给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认为的还是。。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修好了,认为什么!有图有真相!不为别的,就为自己打气,为没修过的同行提供捷径!

网友C:
看来这个问题以经成了通病了,我怎么还没有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个问题以经成了通病了,我怎么还没有碰到

以后肯定有机会的.这个机器大多是这个问题!

网友:
通病吧,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D:
我也有一台在修,但是我的那sata1下面线没断,u37也刷了,还是不行,楼主,有这个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我是刚来的,柳州精五门本本维修发给类似的贴子的,是因为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导致的不显,因为 ...

二次个毛。这是什么架构的请看清楚再来二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在修,但是我的那sata1下面线没断,u37也刷了,还是不行,楼主,有这个bios吗

有呀,论坛有很多呀

网友:
断线的位置应该是因为受潮漏电导致烧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