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 硬盘 4k读写超级慢

楼主(2015-09-15):
一个笔记本拆下的 mini pcei ssd 硬盘原来都正常用的 后来突然就慢下来了 进系统随便点一个图标都得等一会才有反应 拆下用as ssd 检测 4k读写超级慢 检测5分多钟了还是卡在这 只显示0.03m      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有遇见过得吗

网友:
硬盘自身问题, 或者是供电不足。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没遇到过,更新固件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电路板上出问题了!

网友:
干个主控看看如何

网友:
硬盘固件问题,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故障,刷下固件就好了

网友:
4K对齐没有啊

网友:
刷固件,再不行就干芯片

网友:
固件出问题多些

网友:
固件怎么刷呀  固态硬盘才开始搞  有点发蒙  哈哈哈哈  和机械的一样刷吗

网友:
已经对齐了

网友:
我准备干芯片了  期待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我也 遇到这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修呀

网友A:
4k读写还超级慢,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测试的?

网友:
没用过固态,不了解。

网友:
刷固件 不是就是主控啊

网友:
别乱刷固件 会刷坏的    亲自尝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4k读写还超级慢,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测试的?

as ssd

网友:
这个硬盘已经报废了      头一天我加焊芯片好用了  读写都很快了  但是第二天又和以前一样了 我以为没加焊好 又焊了一遍 结果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B:
楼主那什么软件检测的?我都没见过
好占山
as ssd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什么软件检测的?我都没见过
as 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