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5-09-15):
(无正文)

网友:
开机运行正常吗已一般管不了机和BIOS有关

网友:
一切正常 关机正常

网友:
先把电池换了,再查RTC电路。

网友:
已搞定谢谢了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OK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说是具体换哪个电源管理ic呢?也方便以后遇到这故障快速判断

网友:
电源插座旁的8脚的

网友A:
能具体的说说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能正常关机就证明没问题,,,你那自动开机时设置问题吧!!

网友:
io或电池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是常开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时候常见

网友:
楼主说得真详细,但还可以再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的说说是什么型号吗?

是与电源插座绿线连接的吗?

网友:
是与电源插座绿线连接的吗?

网友:
我刚才看了看,发觉电源插座如果在内存插槽边的话,那个八脚的电源控制芯片刚好就在内存插槽和显卡插槽之间,好像好难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