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E49L进水维修

楼主(2015-09-15):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联想E49L

LSS-1

   SLJ8C

故障描述: 进水机
解决方法过程  进水机,先清理一下进水的地方,上BGA烤了半个小时。上电到0.14掉电,掉电之后按开关仍能触发,说明没有保护。上示波器测各在供电,除了CPU  集显,其他供电都已经出来了,6系列之后CPU先得到桥发出的PROCPWRGD.再也出发出SVID开启CPU供电,然后过了内存之后再开启集显供电,找到PROCPWRGD测试点R506

示波器 单次  上升沿没到抓到波形,抓BIOS  1 2 5 6脚波形,都有波形。但本来8M的BIOS被上家换成了4M,找了一个8M的芯片,把自己之前备份的OK的BIOS刷上,电流还是0.14掉电,用镊子短接BIOS 1 4 脚还是掉电,看来和程序没有关系。用示波器抓DRAMPWRGD  PWROK都有了。25M晶振没有起振(可能是因为掉电太快)用镊子短接PWROK到地,电流上到0.16不掉电。把桥的所有条件都又查了一遍都正常,25M晶振不起振,此时可以判断是桥有问题。E49L的桥下面有黑胶取了好几次才取下,换上正常显示。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对于不出集显的故障也是比较麻烦的故障,好帖加分!

网友:
楼主修的 简单 明了  有理有据  大赞

网友:
有理有据,好贴

网友:
不出集显最TM蛋疼

网友:
有个HP G4  和这一样的故障 一样的数据 我换了2个桥了还是不行

网友:
难道桥还有什么条件遗漏了!有没有哪个兄弟  指导下!  基本都查了 唯一我的不掉电!  BIOS 也刷了3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