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上电到0.026不亮

楼主(2015-09-15):
板号:DALZ2CMB8E1 REV:E。待机0.003,按开机后0.026不动,显然是各电压没有出来。拆机检测待机3/5V均正常,按开关上电后PL20有供电1.1V,找电路图看到这个1.1V是由S5_ON开启的。再找S5_ON开启的其他电压是否正常。查到+3V_S5和+5V_S5时,发现都只有1V多点,再测pq131  pq132的G极控制电压只有3.3V,正常应该有12V左右才对。看来是被拉低了。又检测pq138的2脚控制电压为0正常,2脚通过PR432连接的+15V也正常。那就只能是PQ131或者PQ132拉低了这个电压,因为这个控制电压现在只有3.3V,所以怀疑是pq132坏。马上更换,再上电,一切正常了。

网友:
可以是G级和D级软击穿了

网友:
快速简单的维修 秒了

网友:
就是缺少系统供电 35V 对吧?

网友:
GD是不是直接穿了?还是不良了呢

网友A:
那小管子坏得比较少,走信号的管一般坏得少

网友:
.........这管子坏的少啊

网友:
这跟捡钱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小管子坏得比较少,走信号的管一般坏得少

PQ132是+3VPCU转+3V_S5的MOS管,提供0.5A的电流。这个管子没有完全短路,可能是软击穿。

网友:
软击穿?这酸爽、、这些转换的电路最好修了

网友:
一般0.2都是缺电

网友:
也不是很好搞,得看楼主的功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