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A

楼主(2015-09-15):
旭日C462A  版号LA-3781P
客户拿过来说是不开机  这不用说上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0.005 联想这款机子的正常待机电压应该在0.001左右  明显偏高  可能有短路存在     于是拆机    这里10分钟时间  先打个电感阻值 均正常  于是量一下主供电 发现问题 对地阻值只有4   机器比较多 所以懒得一个一个去断  所以直接烧鸡 用5V烧机  发现机器反面PL8相连的几个电容很烫 于是去掉 再量阻值  387 正常  而且发现这几个电容有一个坏的很明显  于是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去 再把另外两个装上再量一下阻值  378  正常  于是装上CPU内存  上电 到0.7      再装上显卡版  电流一路跑到1.2亮机  联想的保护隔离做的不错 所以这类情况不会直接大短  菜鸟一枚   高手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