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528 CMOS放电才亮

楼主(2015-09-15):
如题,V星 MS-7528主板CMOS放电后才亮,跑码正常,但中间跑码有几次反复循环。重启跑13 0E或13 0C。只要不放电,一直不显示。IO已换,BIOS已刷,内存排除,这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感觉BIOS没刷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BIOS没刷对啊

恩   重新下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重新下个BIOS试试

已刷2个不同版本,基本排除了。

网友:
感觉还有其它问题,再重新检查一下!

网友:
13 好像是 IO  那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刷bios吧,楼主的故障 分析下来 就是 亮机后,在开时必须要清CMOS后才能正常点亮,个人觉得 是不是 清理后,开机启动时把主板的硬件配置保存在南桥的CMOS模块中,正常关机后,重新自检 和上一次自检保存的数据 不匹配,从而导致 开机不显示

网友:
被这个板子害惨了。换了IO、南桥、北桥(有人加焊北桥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06777-1-1.html),还是一样。又开始怀疑BIOS,V星官网4个版本全部刷了一遍,无效。最后用一个映泰主板BIOS刷好了。感谢阿桑的BIOS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3&page=1#pid4695423

网友:
我修台式机主板第一次折腾这么厉害。

网友C:
刷不同的BIOS好了? 这么奇怪 不会返修吗 好像不上电池也能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不同的BIOS好了? 这么奇怪 不会返修吗 好像不上电池也能开机吧?

刷完网卡MAC地址丢失,网卡设备感叹号。DOS下刷写MAC地址完美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03487-1-1.html 9楼。开机显示映泰LOGO,挺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不同的BIOS好了? 这么奇怪 不会返修吗 好像不上电池也能开机吧?

任何情况只要保存BIOS设置重启就不显示。不管进不进BIOS,只要不保存设置重启就可以显示。不上BIOS电池这种雕虫小技我难道会忽视?

网友:
被这个板子耍了。板子是好的,插诊断卡就会挡13 0E不显示,拔掉诊断卡一切正常。越挡13 0E就诊断卡插得越勤,陷入死胡同。更换一个IO,二个南桥,一个北桥,刷无数BIOS。万幸的是板子没有搞废。

网友D:
就是说 被诊断卡 误导了? 板子 就根本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 被诊断卡 误导了? 板子 就根本没坏?

插上诊断卡就挡13 0E 不显示,拔掉诊断卡主板是好的。

网友D:
V星的板子  有时  有这个问题啊 ,,昨天一块H55 的   诊断卡 跑到04   ,就不跑了  。。我还以为是主板坏了  ,,其实 插上显卡   是显示的  。。。。

网友:
以后碰到 V星的   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的板子  有时  有这个问题啊 ,,昨天一块H55 的   诊断卡 跑到04   ,就不跑了  。。我还以为是主板坏 ...

重点不是跑码不对,而是插上诊断卡不显示,不插诊断卡显示正常。

网友:
收藏了,下次要是遇到可以拿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 被诊断卡 误导了? 板子 就根本没坏?

不是被诊断卡误导,是被它祸害。

网友:
板子  没坏   还是好的

网友:
bios要找一样地板读出来那种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