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2G上电1.1A不过内存,求指导

楼主(2015-09-15):
,,,经查LDT_RST#电压0.3V,正常应该是1.2V吧,
重做南桥和北桥,刷了BIOS,现象依旧。。。。求指导思路  内存的复位电压也没有。。。。

网友:
按时序查,没复位查PG,在没弄清时序时不建议动多个BGA芯片。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吧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很难给你分析

网友:
LZ解决了告诉一声,我这有一快这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