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B更换手柄及发热芯后温度不够高

楼主(2015-09-15):
安泰信850B更换手柄及发热芯后温度不够高,拆8脚IC可以,大的64脚的QFN,要好久才会行,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调?是不是发热芯不行?

网友:
有没有大神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A:
有个副电位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副电位器调整!!!!

具体在哪个位置,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调整了副电位器,还是一样,发热芯红了一下,又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