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戴尔M7420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5-09-15):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戴尔M7420

DA0R08MB6E2

    SLJ8C

故障描述:进水机
解决方法过程:进水机,拆开键盘发现背面还有水渍。EC的引脚全部都生绣了被同行取掉了.CPU供电上管公共点过来的滤波电容已经被拆掉了。先把进水的地方处里干净,上BGA 150度烤半个钟。用万能表打各个电感的值和公共点值都正常,上电发现5VALW3VALW没有待机芯片是TPS51125.16VIN  14SKIP  15VREG5  8VREG3

都正常,1 6脚能过两个电阻接地来开启两路PWM,1脚有1.2V正常,6脚没有电压,对地打值都正常.从料板上找了个人162K换上还一样。把TPS51125换了3V还是出不来.

又把TPS51125拆掉,打6脚值发现有500多,用刀片把6脚到电阻之间的线路断开,用飞线直接飞到电阻上电待机正常,把EC焊上再上电电流0.6,除了CPU集显其他的供电都出来了,CPU供电ICNCP6132查供电 开启 SVID都正常没有PWM输出。换过后正常。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A:
今天维修部维修资料大公开呀?很好 很好。多来几个不过内存和掉电的案例。加分!

网友:
超级版主哎 先占个楼在说  进水机器有时候还是挺好修的 楼主这个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维修部维修资料大公开呀?很好 很好。多来几个不过内存和掉电的案例。加分!

嘿嘿。是我。你懂的

网友:
今天维修部维修资料大公开呀

网友:
维修不发出来的都是精品

网友:
这种要么就好修要么就挂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