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解决线刷你的显示器已是最新固件的问题!!

楼主(2015-09-15):
    就是一台电脑多接口的显卡,vga接好的显示器,dvi接需要修的显示器,然后用三星官网固件升级工具来升级就好了。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sa330酒红色三星显示器,很漂亮!

三星的通病一直显示数字信号,插入vga线无反应。本来想换驱动板的,在论坛见到有人说可以线刷,就到官网找线刷工具!

   vga连接会看不到屏幕没关系,反正我也没这么干,直接连到我的hyc上显示已经是最新固件。
   重点来了,我的是vga和dvi和hdmi接口的显卡,直接把三星显示器用dvi接上,打开软件,从hyc屏幕上会看见已经认出来三星sa330了,自动开始刷固件。完毕后电源关闭。
   把vga拔了插入三星,好了。

   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希望大家给点分吧!!就是一台电脑一个多接口显卡,vga接好的显示器,dvi接需要修的显示器,然后用三星官网固件升级工具来升级就好了。

网友A:
这么就没看懂的,是显卡一端连接HYC显示屏幕,显卡DIV连接三星显示器吗

网友B:
没图没真相,发个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就没看懂的,是显卡一端连接HYC显示屏幕,显卡DIV连接三星显示器吗

显卡的vga连接好的显示器,dvi接口连接三星!  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真相,发个图看看。

都修好了还要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vga连接好的显示器,dvi接口连接三星!  你说的是对的

哦我看看是这样,可问下最好,谢谢分享了。

网友:
首先你要有个多接口的显卡的主机

网友:
你要有个多接口的显卡的主机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楼主

网友:
俺一直使用笔记本外接三星显示器的方法刷的

网友:
这是客户送钱的机子

网友:
我今天接个350B的 认不出来 我也郁闷

网友:
这技术好,回头试试

网友:
一般的DVI-I可以转接成VGA的,中端显卡一般都提供两个DVI-I接口的。

网友:
原来我自己用的机器就是这款显示器,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通病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好的方法没玩过,下回也试试。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以前我还不懂

网友:
觉得用笔记本外接刷比较可取

网友:
遇到这样的我都拆了刷,原来还可以这样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零拆机修,我以前都是吹下芯片来写的。

网友:
还是编程序方便!

网友:
我刷好过一回,确实能升级

网友:
我是有笔记本刷  链接VGA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就没看懂的,是显卡一端连接HYC显示屏幕,显卡DIV连接三星显示器吗

你好!如果这样线刷,那两台显示器不是同一个三星固件了,小白不明,请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