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B460不触发及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9-15):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B460

LA46

HM55

N11M-GE
W25Q32BV

PM25LV010

故障描述:

   待机不触发及不定时掉电
解决方法过程:

机器属于通病3V5V容易烧坏,U45主供电电容容易腐蚀,LDO开启脚电阻容易腐蚀

实物图如下: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今天维修部维修资料大公开呀

网友:
希望每天一贴

网友:
B460不开机最好修

网友:
这机器就是一大堆毛病。

网友:
我今天上午才修了一台,然后修的时候感觉以前也有这样的维修情景。果然是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还有点多

网友A:
还有CPU铁壳容易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CPU铁壳容易烧

高手 这你都知道啊

网友:
這樣的資料多一些最好了

网友:
好资料必须加精  加分 给赞

网友:
维修部的也开始冒泡了,我一体机看来有希望了

网友:
这机通病了,遇见好多台了

网友:
这个铁皮壳也容易坏 怎么改比较稳定?

网友:
都是通病惹的祸

网友:
这种故障问题在论坛报道过   原因是由于C壳上面的海面造成的 修好后将海绵去掉不用!!!

网友C:
版主好神秘 不知道是谁?

网友:
发多些给力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好神秘 不知道是谁?

我。哈哈哈

网友:
原来是饼哥

网友:
这样的资料最好加权限啊

网友:
的确是通病,碰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修过很多台这种了、B460的老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 这你都知道啊

刷点存在感而已

网友:
这款机器很恶心  不过对于我们维修人来说却也是很喜欢的 可以赚钱通病多

网友:
一般这么造成的这个问题

网友:
这通病大家早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机器我也修到过不少啊

网友:
以后 BIOS都这样上传就不会花冤枉分了

网友:
b460不定时掉电,见的最多的就是线性开启的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学习了,为你点赞!感谢分享!

网友:
我的换完电阻 又刷的BIOS才开机  卡机之后到Windows掉电,又换的CPU上下铁皮管,现在上电马上断电,各种毛病啊

网友:
我修过几个了,就是C壳上的海绵搞的

网友:
b460一堆问题,我遇到好多主板烧穿了

网友:
铁壳烧坏的到遇到过几台。

网友:
加点权限最好了,现在有些客户也经常上迅维网查问题。

网友:
C495 0402电容是什么参数的呢?原理图给的SCD01U50V2KX-GP查不到

网友:
老经验还是很实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C壳的海绵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