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GA-G41MT-ES2L跑CF主板维修及此板EUP电路介绍

楼主(2015-09-15):
主板品牌

主板型号
芯片组
PCB版本
BIOS型号
BIOS备份

技嘉

G41MT

ES2L

G41

REV

1.0

故障描述:

   触发开机诊断卡跑CF
解决方法过程:

   更换南桥后故障解决。

   此板维修时遇到未接触过的理论,导致主板维正常显示后认为主板不正常。插上电源后3VDUAL正常,下图测试卡可以看出。

触发开关显示之后再点开关关机,此时3VDUAL电压没有了,再点开关也能正常触发。

查图发现3VDUAL是由5VDUAL线性产生。

此时追查5VDUAL也没有产生。5VDUAL产生如下图:

   测量Q181脚为4.66V左右,此管为P管控制极应为低电平才会导通,更换此管后还是一样。

   第一次插上电源不开机控制极为低,开机再关机此脚就一直为高电平了,测量U5A1脚又为0V,于是追查P_GATE这路信号,此路产生如下图(图中具体电压标识有偏差)

   后询问饼哥后才得知此板采用了EUP/ERP节能电路设计,第一次触发关机之后Q16在此电路中作为钳位作用,15VSB导通到3脚后经过D4导通到P_GATE从而关闭5VDUAL电路达到节能效果。

   关于关机之后无3VDUAL电压而也能正常触发见下图:

   南桥待机模块并为使用3VDUAL这路供电,而是使用了由5VSB线性过来的3VDUAL_SB这路电压。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新的技术吗

网友:
跑cf  遇到几个都是换晶振好了

网友:
顺藤摸瓜咯

网友:
发这么多好帖,分都加没了。

网友:
这个都知道啊!自己学主板的时候就研究过了

网友:
  楼主也没  详细的说解决过程啊。

网友:
刚打开一个帖子,还没好好看呢,一点刷新,需要140的权限了。呵呵。这140的权限应该如何获得呢?

网友:
讲解很详细,看了多有收获。

网友:
感觉楼主应该还能够说得详细点!

网友:
ERP节能电路设计...不是 h61  才开始的咩?

网友:
就没修过,遇到过一次,但是成本高,也没有把握,所以放弃了

网友:
CF我也是换的晶振

网友:
我修过一片这个焊了南桥好了

网友:
请问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 的南桥3.3VSB电压与PCI A14脚电压不是一路的呀,早就知道这样了。

网友:
Q16是p沟道的管子,当它是截止状态的情况下D4的输入端应该为0v,那么Q18的1脚电压应该是0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