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指令英文缩写与全称解读

楼主(2015-09-15):
助记符      英文注释        功能

1   MOV    MOVe       传送

2   MOVC   MOVe Code  代码传送

3   PUSH   PUSH       压栈

4   POP    POP        退栈

5   XCH    eXCHange  交换

6   XCHD   eXCHange Decimal  十进制交换

7   ADD    ADD    加

8   ADDC   ADD with Carry   带进位加

9   SUBB   SUBbtract with  Borrow  带进位减

10  INC    INCrement       增量

11  DEC    DECrement       减量

12  MUL    MULtiply        乘

13  DIV    DIVide  除

14  DA     Decimal Adjust  十进制调整

15  ANL    Logical And    逻辑与

16  ORL    Logical OR    逻辑或

17  XRL    Logical eXclusive oR 逻辑异或

18  CPL    ComPLement     求补

19  CLR    CLeaR        清除

20  SETB   SET Bit   置位

21  RL     Rotate Left    循环左移

22  RR     Rotate Right   循环右移

23  RLC    Rotate Left  through the Carry flag 带进位循环左移

24  RRC    Rotate Right through the Carry flag 带进位循环右移

25  SWAP   SWAP  (半字节)互换

26  AJMP   Absolute JuMP   绝对转移

27  LJMP   Long JuMP  长跳转

28  SJMP   Short JuMP  短转移

29  JMP    JuMP  跳转

30  JZ     Jump if acc is Zero   累加器为零转移

31  JNZ    Jump if acc is Not Zero  累加器不为零转移

32  JC     Jump if Carry(if Cy=1) 进位位为1转移

33  JNC    Jump if Not Carry(if Cy=0) 进位位为0转移

34  JB     Jump if Bit is set(if Bit=1)指定位为1转移

35  JNB    Jump if Not Bit(if Bit=1)指定位为0转移

36  JBC    Jump if Bit is set and Clear bit 指定位等于1转移并清该位

37  CJNE   Compare and Jump if Not Equal 比较不相等转移

38  DJNZ   Decrement and Jump if Not Zero 减1不为0转移

39  ACALL  Absolute CALL  绝对调用

40  LCALL  Long CALL  长调用

41  RET    RETurn   子程序返回

42  RETI   RETurn from Interrupt 中断返回

43  NOP    No OPeration  空操作

51单片机英文缩写全称

MCS-51指令

(1)数据传送类指令(7种助记符)

助记符    英文注释    功能

MOV    Move          对内部数据寄存器RA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数据进行传送

MOVC    Move Code    读取程序存储器数据表格的数据传送

MOVX    Move External RAM    对外部RAM的数据传送

XCH    Exchange    字节交换

XCHD    Exchange low-order Digit    低半字节交换

PUSH    Push onto Stack)    入栈

POP    Pop from Stack)    出栈

(2)算术运算类指令(8种助记符)

ADD    Addition    加法

ADDC    Add with Carry    带进位加法

SUBB    Subtract with Borrow    带借位减法

DA    Decimal Adjust    十进制调整

INC    Increment    加1

DEC    Decrement    减1

MUL    Multiplication、Multiply    乘法

DIV    Division、Divide    除法

(3)逻辑运算类指令(10种助记符)

ANL    And Logic    逻辑与

ORL    OR Logic    逻辑或

XRL    Exclusive-OR Logic    逻辑异或

CLR    Clear    清零

CPL    Complement    取反

RL    Rotate left    循环左移

RLC    Rotate Left throught the Carry flag    带进位循环左移

RR    Rotate Right    循环右移

RRC    Rotate Right throught the Carry flag    带进位循环右移

SWAP    Swap    低4位与高4位交换

(4)控制转移类指令(17种助记符)

ACALL    Absolute subroutine Call    子程序绝对调用

LCALL    Long subroutine Call    子程序长调用

RET    Return from subroutine    子程序返回

RETI    Return from Interruption    中断返回

JMP    Jump Indirect

SJMP    Short Jump    短转移

AJMP    Absolute Jump    绝对转移

LJMP    Long Jump    长转移

CJNE    Compare and Jump if Not Equal    比较不相等则转移

DJNZ    Decrement and Jump if Not Zero    减1后不为0则转移

JZ    Jump if Zero    结果为0则转移

JNZ    Jump if Not Zero    结果不为0则转移

JC    Jump if the Carry flag is set    有进位则转移

JNC    Jump if Not Carry    无进位则转移

JB    Jump if the Bit is set)    B位为1则转移

JNB    Jump if the Bit is Not set    B位为0则转移

JBC    Jump if the Bit is set and Clear the bit    位为1则转移,并清除该位

NOP    No Operation    空操作

(5)位操作指令(1种助记符)

SETB    Set Bit    置位

伪指令

助记符    英文注释    功能

ORG    Origin

DB    Define Byte

DW    Define Word

EQU    Equal

DATA     Data

XDATA    External Data

BIT     Bit

END    End

51外部引脚

缩写    英文解释    中文解释

RST        (9)    Reset    复位信号引脚

RxD        (10--P3.0)    Receive Data    串口接收端

TxD        (11--P3.1)    Transmit Data    串口发送端

INT0(————)      (12--P3.2)

Interrupt0    外部中断0信号输入引脚

INT1(————)      (13--P3.3)

Interrupt1    外部中断1信号输入引脚

T0         (14--P3.4)    Timer0    定时/计数器0输入信号引脚

T1         (15--P3.5)    Timer1    定时/计数器1输入信号引脚

WR(———)        (16--P3.6)

write

写信号引脚

RD(———)        (17--P3.7)

read    读信号引脚

PSEN(—————)      (29)

progammer saving enable    外部程序存储器读选通信号

ALE       (30)    Address Latch Enable    地址锁存允许信号

EA(———)       (31)

enable    外部ROM选择信号

51内部寄存器

SFR    special funtion register    特殊功能寄存器

ACC    accumulate    累加器A

PSW    progammer status word    程序状态字

CY   (PSW.7)    carry    进位标志位

AC   (PSW.6)    assistant carry    辅助进位标志位

OV   (PSW.2)    overflow    溢出标志位

PC    progammer counter    程序计数器

DPTR    data point register    数据指针寄存器

SP    stack point    堆栈指针

TCON    timer control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TF1     (TCON.7)    Timer1 flag    T1中断标志位

TR1     (TCON.6)    Timer1 Run    T1运行控制位

TF0     (TCON.5)    Timer0 flag    T0中断标志位

TR0     (TCON.4)    Timer0 Run    T0运行控制位

IE1     (TCON.3)    Interrupt1 exterior    外部中断1中断标志位

IT1     (TCON.2)    Interrupt1 touch    外部中断1 触发方式选择位

IE0     (TCON.1)    Interrupt0 exterior    外部中断0中断标志位

IT0     (TCON.0)    Interrupt0 touch    0-电平触发   1-下降沿触发

IE   (A8H)    interrupt enable    中断允许寄存器

EA        (IE.7)    enable all interrupt    中断总允许位

ES        (IE.4)    enable serial    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ET1      (IE.3)    enable timer 1    T1中断允许位

EX1      (IE.2)    enable exterior 1    外部中断1中断允许位

ET0      (IE.1)    enable timer 0    T0中断允许位

EX0      (IE.0)    enable exterior 0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

IP    (B8H)    interrupt priority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PS     (IP.4)    priority serial    串口优先级标志位

PT1    (IP.3)    priority timer 1    定时器1优先级标志位

PX1    (IP.2)    priority exterior 1    外部中断1优先级标志位

PT0    (IP.1)    priority timer 0    定时器0优先级标志位

PX0    (IP.0)    priority exterior 0    外部中断0优先级标志位

PCON    (87H)    power control    电源控制和波特率选择

TMOD   (89H)    timer mode    定时器方式控制寄存器

MSB = most significant bit//最高有效位

LSB = last significant bit//最低有效位

OE = output enable //输出使能

网友:
51单片机程序指令讲解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