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卡开机点状花屏,进系统玩游戏正常

楼主(2015-09-15):
一块儿华硕台式机显卡,LOGO花屏,pe选择界面也花屏,但是进了系统一切正常,玩LOL也没任何问题。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不管了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内存 有问题也会花的  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内存金手指擦擦

网友:
确定是核心问题

网友:
查一查显卡上的Vref和clock是否正常

网友:
是GPU问题,也太怪了

网友:
开机过程中以及进系统后推几下显卡看看花屏有无变化吧,能排除接触问题,剩下的就是楼上几位所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