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 dv4 图纸 版号:rains_dis_hr_hpc MV_MB_V2} HM65 的桥 独立显卡

楼主(2015-09-15):
求 hp  dv4 图纸  版号:rains_dis_hr_hpc MV_MB_V2}, r, v; K0 t
HM65 的桥 独立显卡

网友:
谢谢 不过只有点位图,没有正确的图纸

网友A:
只有点位没有图纸,下了几个都不对。楼主是修什么故障,我手上的是掉电,没头绪。

cp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点位没有图纸,下了几个都不对。楼主是修什么故障,我手上的是掉电,没头绪。

我的也是开机掉电,没有图纸,没有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开机掉电,没有图纸,没有方向

我找到一个隔离管穿了,换了还是掉电。也没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