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 5460

楼主(2015-09-15):
Vostro 5460
故障是 按 开机键 可以显示..显示了 马上断电.第二次 按开机键 无法开机。必须拔掉电源重新插上电 第一次 开机亮了 马上都断电了。第2次电源不拔下来 是无法开机的。

谁遇到过 相同的 故障!!

开机显示 马上断电的 故障!!!

板号 DAOJW8MB6FO  REV:F

网友:
没有遇到过表示同情 帮你顶下

网友A:
感觉掉电保护了 检查下屛接口有没有电容之内烧掉的

网友:
刷 下BIOS看看了

网友:
在论坛 下载 BIOS 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117-1-1.html   刷了 不亮 。。但是还是 开机了 断电!!应该跟 BIOS 没有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掉电保护了 检查下屛接口有没有电容之内烧掉的

电容 有 烧掉的  我都不发 帖子 问了!!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bios每次开机会记录一个错误的信息,然后就不给开机了,我也有一块板,也不知道怎么弄,楼主修好给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