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MSI-7586触发循环掉电及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9-15):
主板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P55-CD53

MS-7586

REV1.1

BD82P55

W25X32V

故障描述:

     触发循环掉电后不跑码
解决方法过程:

  机器板号如下图:

  此板触发之后掉电,之后又自动上电,一直循环,感觉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引起重复上电动作(在此走入一个误区)。

  在此进入了一个误区,认为此电路为待机5VDUAL供电产生电路,待机时查25VSB供电正常,56SLP_S3#SLP_S4#也为高电平,但是Q24P管控制极为5V左右的电压,此管不导通不产生5VDIMM电压,认为UP7501损坏所致,更换UP7501后现象还是一样,后面请教得知,此电路确实为DUAL电路,区别只是不是待机5VDUAL,而是只有进入S3状态的时候,Q24才会导通产生内存供电。如果改变维修思路,用示波器测示所有电压都已正常出来。重写BIOS之后不循环上电,但是不跑码,更换CPU测试结果一样。上CPU之后重新测量主板所有供电,时钟,PG,复位正常。

   打了一下PCIEPCI总线的值还,USB值也正常。随后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BIOS的第一脚,发现有几次选中的动作,然后就没有了,再测BIOS芯片的6脚与5脚也是如此,最后测试BIOS芯片的2脚,发现和1.5.6脚也是一样,在6脚上能测到几次读取动作然后停止,程序已刷过排除了,测量了下BIOS脚位上面的电阻,阻值也是正常的,既然能读到BIOS那么BIOSPCH的断线可能也能排除了,那么会不会PCH下面的设备引起PCH工作不正常?

    PCH下面所挂外设就网卡与IO还有就是各种接口,其他总线之前打值已排除,现在所剩下的就只有网卡与IO,首先把网卡拆除去后故障还是一样,由于手上无IO更换,所以就把重点放在了PCH上面,上BGA加焊PCH后故障排除,此板修复。

此板还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CPU供电为四相DRMOS供电

   不接硬盘没进系统时主板有两相没工作是正常的。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看来pch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其实最想看的是你手上的图纸  分享下呗

网友:
帖子很好,长知识,谢谢师傅!

网友:
迅维维修含金量很高

网友:
持续关注帖子 每帖必看

网友:
楼主,你图中那个数字万用表,我也有一个,坏了,可以说一下维修思路吗,万用表就是不亮,用数字万用表测过,是有电的!

网友:
很给力,感谢分享,能不能把图纸也上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