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HKC L32V1液晶电视,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5-09-15):
HKC L32V1液晶电视,不开机,灯不亮,有吱吱声。拆开量电压5,12,24,都不停的跳动。后面把两板之间的ON~OFF线断开,5V正常,开机变红,电源板的12,24V,也不跳 了。这是哪个板坏呀
不开机

网友:
查下驱动板上的DC 转换是否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1、先把电源板电压输出的滤波电容换掉,看看电压还跳不跳。
2、如果还跳,很有可能是高压部分出的问题。

网友:
输出电容全部换掉 顺便把431和光耦换 如果不行 检查主板是不短路 或者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