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电脑软关机关不了

楼主(2015-09-15):
电脑软关机之后就自动重启,常短接开关针重启几次之后才关机,,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
自动重启

网友:
求高手回复。在线等的

网友:
1.扣电池放电试一下
2.重做系统.
3.找下SLP_S3信号,请参考!

网友:
BIOS放电,换电池,刷BIOS,我也没招了

网友:
好像看到有人换电源管理芯片好的

网友:
电源IC芯片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