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x84h( k84hr) 板号是k43ly 3.1 这个3.0的usb bios有不

楼主(2015-09-15):
有位兄弟有备份的支援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拆了BIOS U口也能用

网友(2017-08-02):
我今天也刚碰到这个机器,一样的故障

网友:
我碰到的能用3.0的启动进PE,然而系统内就不能用,不管是克隆版还是安装版,驱动也都是从官网下的,在系统里这个U口就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