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51111W索尼机器不亮。

楼主(2015-09-15):
    今天接到一机器,待机电压0.005,按触发键上升到1.4之后掉电重启,一直这样。恳请哪位有维修经验的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额

老鼠屎的行为!小心封你号。

网友:
可能是缺电导致的,你查一下全板的供电还有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