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22A330BW 灯管怎么点 有人点过吗

楼主(2015-09-15):
暗屏,不确定是灯管还是升压。
问下,这种灯管怎么点? 10针 。没常规的开启,地线,亮度。

有人搞过这款吗?

网友:
真的没人搞过吗? 灯管怎么排除啊。这个灯管怎么点啊。通用升压板点了没用啊。

网友:
怎么看不见你上的图呢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故障?

网友:
图都没有看啥啊

网友:
这种灯管怎么点,接口没有常规的4条件。

还有升压板只有14V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故障?

暗屏,灯管无法排除。不知怎么点。
升压板只有14V,不知怎么修。

下边有图片,帮忙看下。

网友A:
你先刷一下程序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刷一下程序试试呢?

刷程序无用,想换板,但不能排除灯管

网友:
好像真有点特别!

网友:
这种还真不好点

网友(2016-03-01):
这个不是LCD的,是LED的。你电压14V是没有升起来。这种一般来说LED没有坏。你要测试买个LED测试的测试一下。

网友:
记得有一帖子说LED 19寸的电压就得40V

网友:
最直接的点法就是换块板看还暗屏不

网友:
买个LED 通用高压板 试下就好了啊  ,通用版上面好多借口 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led的灯条不容易坏,多是高压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