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独显花屏

楼主(2015-09-15):
接一台DELL M5010 独显机子,开机LOGO显示正常,过后花屏,想当然的以为是显卡问题,报价后客户同意换显卡。维修中换了两块芯片都还是一样,先换了个以前拆机的芯片,一样的花屏,还以为是芯片有问题,又换了一个全新的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进PE不会花屏,还可以装系统,装完系统重启滚动条过后就黒屏了。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显卡芯片是0729042,,北桥芯片是0752001,北桥有风枪加热过,也是一样。CPU、内存 和硬盘都换过。

网友:
这机还是北桥多问题。

网友:
显存你看了吗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显卡 问题

网友:
换显存试试,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卡芯片换了两块了,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显存有8个,不知要换到什么时候去

网友:
花成这样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版主解决后说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

这个机器通病

网友:
显卡问题

这个机器通病 加显卡

网友:
各位哥,我换了两个显卡芯片,都是一样的问题,还会是显卡吗?

网友:
显存问题有点像

网友:
显卡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很明显 显存的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 北桥都容易坏 我修到的北桥坏的多

网友:
你刷过BIOS吗?还有有可能是现存有问题哦

网友:
显卡问题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北桥不会这样的

网友:
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看这种花,就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的

网友:
显存供电确认了吗

网友:
解决没有呀  想知道结果

网友:
干显存吧,别想偷懒了

网友:
显存问题 和我遇到的一张台机显卡现象一样

网友:
先弄显存试一下

网友:
显存的问题,不要犹豫直接换  。

网友:
看一下哪颗显存发热量明显大一些就先换哪颗

网友:
这故障排除显卡就是显存了,除非有PCB断线的

网友:
进BIOS不花就是显存 花就查显卡的供电吧 内存什么的记得要换哟

网友:
显存的问题哦。

网友:
断开独显试试还花不

网友:
到底是显卡还是显存呀,楼主解决了记得说说呀。弱弱的说下会不会是显卡供电有杂波呀。

网友:
一块一块错位就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sima đay bạn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  BIOS引起这样花的我遇到过  如果刷了BIOS还是不行 那就查一下显卡和显存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还是不行 就只有慢慢搞显存了 先加焊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试 没办法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类似的,也是dell的,型号不同,搞了显存,然后就好了,没换,就是风枪吹的

网友:
楼主是高一下现存看看吧

网友:
LVDS屏线这下检查过吗

网友:
显卡弄过几次不行的话  就可能是显存了

网友:
感觉像是显存的问题 但检查显卡和显存的所有供电正常吗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吧

网友:
这现象很像显存问题

网友:
0752001坏,遇到的居多

网友:
这个机子,今天 修了两台,都是北桥虚焊,不过问题是开机报警,没有显示,,花屏嘛 还没有遇到过,看你那个花屏的样子应该是显存吧,

网友:
不要除了显卡就是显存的,要把显卡显存的工作条件一一测一遍

网友:
显存 一个个的换

网友:
显存的问题 , 两个两个换 先换上面的。

网友:
板子的图怎么不发出来。amd的话北桥容易坏,英特尔就显卡。

网友:
我感觉也是北桥问题,你换过屏没有?我修过一台华硕的,进pe,安全模式,bios都正常,结果进window是就直接换了,每次都这样,结果是显卡问题,我就想不通了,之前怎么不花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
各位大爷,人家把显卡都换了两块了,还说是显卡不丢人吗,

网友:
不是北桥就是显存了,显存坏的少,先看北桥

网友:
刷个BIOS,还不行,查一下屏接口和屏线。

网友:
此机外接也是花屏,早上刷了BIOS,没有效果。现在准备换显存了,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现存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像显存 看看显存

网友:
直接加显卡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修好了吗 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这个你应该直接干北桥,显卡坏的比较少

网友A:
我说一个最傻的:楼主你屏换过吗?不行的话就把独显的信号耦合电容去掉,看集显是否正常

网友:
AMD的机子吧。加焊北桥了吗 ?001的北桥也会引起装个问题的。

网友:
以前修HP机器 显存是可以跟显卡断开的 把线割开 量阻值 看哪个偏高 加焊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个最傻的:楼主你屏换过吗?不行的话就把独显的信号耦合电容去掉,看集显是否正常

楼主机器外接也花屏,所以跟屏关系不大,可能还是北桥或者显卡这块的问题

网友:
解决后告诉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外接正常吗?内存和显存试下。

网友:
显存啊,肯定有一个颗显存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