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的屏蔽罩

楼主(2015-09-15):
这个一般是怎么取?烙铁,风枪?绕着罩子吹下来是不是容易吹坏芯片?

网友:
  这个是用疯抢的吧

网友:
低温吹,带锡拖,

网友:
风枪吹一角用镊子翘以下就掉了

网友:
4S以上的就可以直接拿风枪吹下来

网友:
屏蔽罩的锡一般是低温锡。吹下不难。

网友:
怕就用指甲剪 剪掉 。手工好直接吹

网友:
  平板用钳子夹下来

网友:
吹的时候把旁边的塑胶座子用锡纸包起来,你这座子都吹熔了

网友:
吹熔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那个充电座很容易变型的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