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时开机时开机不加电

楼主(2015-09-15):
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一会儿就掉电,再次开机就不加电了,电流只到0.03A,由于可以出发,所以初步判定EC的触发工作完成了,所以把故障锁定在PCH或后极电压转换上,由于电流只到0.03,貌似太低了还不到转换。到这基本就锁定在PCH了。直接查PCH发给EC的信号PM_SUSB#和PM_SUSC#。都为低不正常,为高正常3.3v。。看来PCH出问题了,按时序查PCH工作条件:RTCRST#2.1V,不正常,偏低了,SRTCRST#3.3V正常。INTVRMEN3.1v正常范围内,DSWVRMEN3.3v正常范围内,VCCSUS3_3时3.3v正常。+V5REF_SUS_PCH3.3v正常,BATLOW#3.3v正常,DPWPOK3.3v正常。只有RTCRST偏低了,正常应为3.3v,查RTCRST上拉电阻,上端正常下端偏低。该信号直接在PCH还有一个滤波电容,问题明显了,要么桥坏,要么滤波电容漏电,拆掉电容正常了,此机修复,总结一下,查时序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A:
分析有理,但是没有证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有理,但是没有证据啊?

暂时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
呵呵 看思路就行了 要啥证据

网友B:
擦一擦休眠信号,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
时序很到位 分析的也好 如果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估计版主会加精

网友:
确实没有证据 会电路的 也可以编个 但是楼主别误会 不是说你编 只是证据不足没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一擦休眠信号,我之前遇到过

看得不仔细哟,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帮忙看下此机待机的时候 有没有5V?

网友:
反正比我强,学习了

网友:
测到RTCRST#只有2.1V时就应该先排除RTCRST#电压低的问题,没必要再去测后面那些电压了。

网友:
楼主时序学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