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进

楼主(2015-09-15):
现象:插电源后正常使用中,一旦关机就起不来了,机器一点反应没有,所有指示灯不亮,主板也未点亮。把电源线拔掉,4-5个小时后插电又正常启动使用中,关机又起不来了·······
对象:三星一体机scx-4623fh

网友A:
就是热机不能开,是什么芯片组啊?

网友B:
还是电容老化!!!

网友C:
查待机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热机不能开,是什么芯片组啊?

  芯片组等我回去看一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待机电源......

哪个是待机电源啊,请大侠明示。本人菜鸟一个。先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容老化!!!

是那个最大的电容吗?300V供电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那个最大的电容吗?300V供电的那个?

我认为不是........

网友:
电源还在学习,帮顶一下,修好说下

网友:
发几张板子上的芯片图,我的5编号芯片是黑色的但这张板子上白色的,应该是光耦吧。其它的求高手说说的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啊?谢谢学习了。一会儿带点测测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那个最大的电容吗?300V供电的那个?

就那么几个电容。先从最大的开始查。

网友:
楼主MOC3063是特殊的光藕,具有过零触发,输出是可控硅......

网友:
3Q,,,全英文啊

网友:
带电测了一下,直流300V是有的。这块板子谁能告诉我待机电路是哪块儿啊?正常的待机电压测试点在哪里啊,谢谢专家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么几个电容。先从最大的开始查。

除了最大的用于滤波直流300v输出的电容正常,再有就是1编号str w6251边上的黑色小电容有6v输出(这个难道就是待机电压吗????),其它都没有值。

补充内容 (2015-9-27 20:18):
更正一下,我的板子现在4脚电压是8.9v,不是6v了。另外下图中最后一行写着input:85-264v(为什么是AC,应该是DC吧???)我的板子现在1脚电压是258v正常值。

补充内容 (2015-9-27 20:24):
现在编号4的四个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
4编号的1210,上边的两个角有电压6v

补充内容 (2015-9-27 20:25):
这个6v现在没有了,是0v

网友D:
板子昨天测所有次级输出都没有,应该是没有起振。教程上说不起振需要查启动电阻,反馈,和w6251。基于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使用,那问题似乎又不可能是这几个地方,你们觉得呢?
一会儿学学跑线,准备画张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板子昨天测所有次级输出都没有,应该是没有起振。教程上说不起振需要查启动电阻,反馈,和w6251。基于第一 ...

加油楼主,跑一边线路可以学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楼主,跑一边线路可以学很多.....

谢谢支持和鼓励。

网友D:
今天研究了一下str-w6251收获很多(附件是资料),6251是不用启动电阻的,基本工作条件有3个。第一脚要330到392v(我的才224v),接地良好(没问题),再有就是第4脚的启真电压要先到8.9v再到稳定震荡电压18.14v(我的只有6v),我分析问题可能就出在1、4脚的电压上(等我跑完这部分的线再分析吧)。其它各脚多是关于保护的,可以参考资料里的6756部分。
      另外有个原件不知道是什么,请教一下,见图片中像二极管一样 标注为B1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研究了一下str-w6251收获很多(附件是资料),6251是不用启动电阻的,基本工作条件有3个。第一脚要330 ...

感觉B1就是一个磁环.....

网友:
电源问题          可能是

网友E:
这是打印机电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打印机电源吗

是的,就是三星的扫描复印打印传真一体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三星的扫描复印打印传真一体机

楼主主修打印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主修打印机吗?....

我的工作是修打印机,但是从来没修过板子。这是第一次修板子,自学中。。。。。

网友:
今天学着跑了一下线(w-6251相关部分)画了一张图纸,对比了一下资料中的参数。发现我第4脚电压偏低9.8伏(资料中应该是18.2v),更换了电容C11没有效果。量R11为5.5欧姆(电阻上标的是4.7欧姆),不知道是不是这里有问题(我试着并联了一个56欧姆的电阻,等效电阻计算值应该是4.3欧姆啊,但我实际量是5.2欧姆,不懂了,电阻不是应该越并联越小吗,应该比最小的还小才对呀??)?

补充内容 (2015-9-27 10:36):
怀疑是R11开路了所以没有感应电流叠加到4脚,使其增加到18.2服(8.9伏是初次启振状态,需要次级电动势叠加到稳态震荡电压18.2v)。R11有可能此时已开路,5.5是电路内阻。准备换R11,电烙铁能搞定贴片电阻吗?咋搞?

补充内容 (2015-9-27 12:42):
重新看了一下图,突然发现在3脚串了个大电阻R12后对地阻值竟然才0.1欧姆 ,拆下来一量,擦0欧姆。问题就是它吧。恨我自己水平有限阻值看不懂,朋友们帮忙看一下。见图3。

补充内容 (2015-9-27 20:03):
刚刚有网友告诉我拿个是0.35欧姆的绕线电阻(真小呀),我用最小的电阻档量了一下阻值是0.4欧姆,正常!!!哎,这样一来的话,这里可以排除了啊。白高兴半天,还得从长计议。

网友G:
贴片电阻可以用刀头烙铁拆和焊....

网友D:
这个色环电阻不会读,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我看到的顺序是   “黑  金 银 绿  红” 这没法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贴片电阻可以用刀头烙铁拆和焊....

好吧,我是非专业人事,手里只有圆圆的尖老铁。学习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色环电阻不会读,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我看到的顺序是   “黑  金 银 绿  红” 这没法读啊??

百度一下:色环电阻读值助手,,,这个软件,它会自动帮你算它的值并且你就算正反错了,也没事,它会自动帮你反转并计算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百度一下:色环电阻读值助手,,,这个软件,它会自动帮你算它的值并且你就算正反错了,也没事,它会自动帮你反 ...

以前不知道有这东西啊,下载了一个,读出来是11.1M欧,感觉不对劲啊???真的假的,误差还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色环电阻不会读,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我看到的顺序是   “黑  金 银 绿  红” 这没法读啊??

这电阻是0.35欧的......

网友(2015-10-17):
问题解决了,但仍有疑问。实在没办法了,网上买一块电源板换上好了。换之前分别测量了一下w6251各脚参数,区别在于新板第7脚有3.65v电压,如图该脚接贴片电容C10直接接地。坏板无此电压,目前没有类似的电容进行替换,问题是C10短路吗??(补充:之前换过w6251、c11无果;zd1,zd4、R11、R12拆下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