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ipad mini1 不开机维修 充电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15-09-15):
1、外地客户寄来不开机,客户充电引起的不开机,故障:单板触发电源大电流,短路,更换电源IC后,电源依旧发烫,拆掉电源测量,发现C8120  C8119电容短路,拆除,装回电源,通电触发,OK

网友A:
那种铁壳架子怎么取下来

网友B:
楼主修机用什么型号电源

网友:
很好的例子 我这里也有一台跟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充不了电 开不了机 主板上面有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机用什么型号电源

从迅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铁壳架子怎么取下来

这个很简单的啊,你看看论坛都有拆下来的教程

网友:
早看到这个帖子好了,上个月也遇到个电源ic发烫的,最后没修成。

网友:
没学过这玩意儿,感觉很麻烦,很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种铁壳架子怎么取下来

直接拿尖嘴钳剪掉

网友:
尾插坏了怎么修

网友:
怎么换手机屏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充电的,充电电流只有100MA,换电池后还是一样,但是用电池可以开机,就是充不进电,接充电器显示在充电中,但电量却一直在变少,都不懂是哪里出的?LTC4099芯片的充电原理也不是很明白,现在感觉有点难下手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好,这个修起来真是有点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拿尖嘴钳剪掉

剪掉,那修好后好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掉,那修好后好装吗

上面还有一层铁皮 可以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