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C21-SK2101怪故障的修复

楼主(2015-09-15):
  修一台美的电磁炉,型号C21-SK2101,客户说插电吴反应。上电测试,指示灯不亮,有吱吱声。拆开发现康铜丝一端脱焊,补焊后上电滴的一声指示灯亮了,放上锅具,开机,加热一下马上停止,接着又加热一下马上停止,如此往复。上钳形表,看到加热的时候电流一路上涨,到10A时就停,如此往复。

  根据现象,应该是电流(功率)检测电路故障。顺着康铜丝一路查到可调电阻那,(问题所在)发现一贴片电阻有点变色,拆下测量阻值无穷大,看不清阻值,网上搜到电路图看了下,标示470,应该是 47欧的(解决办法)翻遍废板,终于找到470,焊上装机放锅开机正常加热,成功修复

网友:
wo yiban 我一般只修修按键换换风扇 其他故障一律换板子

网友:
客户不会那么轻易让你换板的

网友:
以前修过,不会 ,学习了

网友:
有点时候一个小电阻也会引起各种反应啊

网友:
以后遇到了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