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映泰A880GZ无CPU供电 各位大神快来帮忙啊!

楼主(2015-09-15):
手头上有一块映泰A880GZ VER6.1主板没复位不跑码。量了内存供电1.5V〔三代内存〕,桥供电1.2V,CPU供电0V,无CPU供电啊!这块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7A的,在网上找了PDF没找到,也不知道这个电源IC的EN脚是哪个,无从下手啊!各位大神,快来支招啊!帮帮小弟啊!小弟在此先感谢各位大神!!!!!!这块板比较急!求各位大神快点来啊

网友:
大神,快来啊 快来帮帮小弟啊

网友A:
大神估计都很忙去了,没时间去回答啊,你看CPU的供电和EN正常不?

网友B:
你 看看 是不是这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估计都很忙去了,没时间去回答啊,你看CPU的供电和EN正常不?

大哥  人家说没PDF  不知道EN是那个脚啊

网友:
VDDA2.5V有没有啊,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故障率也是挺高的,没图纸就先换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修到个昂达的G41   无CPU供电  查到一个cpu供电芯片的12V 供电12V 小电容短路  一个2.2欧姆电阻变大   更换后好的  楼主要细心   仅供参考  。。。

网友:
查条件哦

网友:
cpu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 看看 是不是这个 ?

你这个确定是电源IC的PDF吗?

网友:
就是没PDF啊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是哪个脚 你有这个电源IC的PD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个昂达的G41   无CPU供电  查到一个cpu供电芯片的12V 供电12V 小电容短路  一个2.2欧姆电阻变大   更换 ...

哦哦  那我看看 谢啦

网友:
找不到这个电源IC的PDF啊  你有吗?

网友:
你那么肯定 如果没坏不就是白换了 电源管理芯片不好换啊

网友:
这芯片论坛上找得到吧。

网友D:
无图纸,只能看参考图!自己看引脚定义!

再送你L6717的数据手册!这样也修不好实在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神估计都很忙去了,没时间去回答啊,你看CPU的供电和EN正常不?

PDF和参考图我已送上!怎样去修就要看他造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DF和参考图我已送上!怎样去修就要看他造化了!

呵呵,你小子是坏了,所以哥不来加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小子是坏了,所以哥不来加你的,

哥啊!加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图纸,只能看参考图!自己看引脚定义!

再送你L6717的数据手册!这样也修不好实在没办法!

你好,你这个PDF和L6717A的PDF是一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这个PDF和L6717A的PDF是一样吗?谢谢!

一样的,引脚定义一样就行!

网友:
祝你中秋快乐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