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求助 0X0000003B 0X00000116

楼主(2015-09-15):
一个本子是联想的S400  来时问题是不开机 拆机后发现公共点转换的两个MOS管烧没了、直接修了半天 公共点电压好不容易出电压了 通电开机电流有跳变、接屏正常显示、想着修好了 心了美美的 结果进系统蓝屏、

蓝屏代码报的是ATI什么错误。
S400这个板子是 板载I5 双显卡的  显卡是 216-0809024、心想就公共点有问题 显卡的问题应该不大吧 所以先没有动显卡 先找BIOS刷了下 结果还是一样 、
刷BIOS还一样 下面要修的话就要大动了 只能先在确定下是那的问题了 既然是双显卡 联想的本BIOS里直接控制这两个显卡  进BIOS把独显给关了 进系统没有蓝屏
设备管理面集显驱动也装上了、看来还是独显有问题呀、
找找了显卡 还真找到了个 直接开工换显卡
显卡换了几后 通电开机 屏亮 正明还没有做死 进系统一试还是蓝屏……
真是闷呀 正修着这个 又来了个 HP 的本 也是进系统蓝屏

S400 修的有点闷了 先放一边把HP 本拆开看看 好修不。
结果拆开一个显卡 真闷呀也是 216-0809024  也是双显卡的
看来屏蓝还是显卡引起的 直接找个硬盘从新装系统 但不装显卡驱动 装好后能正常进系统
但HP 这个BIOS里无法控制显卡的转换 把两个显卡都装上驱动  进安全下 禁用一个 然后在进系统 发现也能进系统 但不关禁用那个 别一个都是感叹号
还是装不上驱动、
HP 这个BIOS 显卡 南桥 EC都换过了还是老样 子
在这里求高手之点下、、、

补充内容 (2015-9-18 09:02):
HP 这个蓝屏以解决 是显存的问题  其中一个 重植就好了、

网友:
用原版系统试试吧

网友:
显卡驱动没对

网友:
建议先装原版系统 再官网下载驱动 然后再查内存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代码116的 遇到几次   都换换显卡 好的 前提是你先确定其他的没问题

网友:
先易后难,换内存,顺装系统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

网友:
双显卡的,建议你安装官网驱动或用驱动精灵安装,先排除软件问题再干显卡.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吧,应该是显卡问题,重置没用的哦

网友:
先原装系统装下 不行干显卡   116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大家说的对一般这个报错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换显卡把   温度高

网友:
装纯净版系统试试看

网友:
先查供电,显存相关的供电

网友:
找原版驱动,不行就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先装原板驱动,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先看看驱动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  直接查显卡相关电路   最后换显卡

网友:
116与显卡有关,查显卡工作条见

网友:
两上本驱动我都是从官网下来的 还是蓝屏、

网友:
两个板子的显卡我都换过了 换的是新的 问题还是一样 HP这个 显卡的供电也量了 正常 但主控 上下MOS 管都换了。

网友:
这个问题表示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显卡辅助供电查过没有

网友:
HP 的这个蓝屏以解决 是显存的问题 其中一个显存重植下可好了、
联想的这个本 这样蓝屏的 原因也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这个正在修中、

网友:
查显卡显存供电,正常就换显存。

网友:
厉害啊 怎么查到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