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需谨慎,散热器起引发的悲剧

楼主(2015-09-15):
    今天闲来没事把自己的 笔记本清下灰。型号e40 清完装好机,心情很好的开机 准备测试一下温度,刚开好什么突然花屏。。。赶紧关机,拆开一看,散热器有一个螺丝没拧紧。心想,完了显卡不会挂了吧。。果然开机不亮了电流1.1  悲剧啊 以后装散热器一定要小心啊,  立贴为证,再犯同样错误剁手。。
最后默默问一句  我这显卡还有救吗?

网友:
显卡温度高一般只会关机。

网友A:
用打火机烧烧中间核心 应该能好 别靠太近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打火机烧烧中间核心 应该能好 别靠太近哟~~

这也太山寨了吧??

网友:
我小声地问下:楼主你会做BGA吗.

网友:
细心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恐怕要上BGA了!

网友:
823568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温度高会过热保护  只能说你点儿太背了!!!以后注意

网友:
这个显卡好像是018的吧,,有通病

网友:
E40显卡是容易出问题,BGA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山寨了吧??

哈哈,烧挂了就拿来给我们换个新的 不要998 也不要688  只要388!对,你没听错,就是38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烧挂了就拿来给我们换个新的 不要998 也不要688  只要388!对,你没听错,就是388

人家又不是问多少钱,你这不是乱回答吗?人家是问有救吗

网友:
显卡有的修 建议找个专业的地点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烧挂了就拿来给我们换个新的 不要998 也不要688  只要388!对,你没听错,就是388

电视直销广告看多了?

网友:
这个麻烦,下面有黑胶,BGA要给力。

网友:
E40通病,显卡容易挂,加焊不一定行的 要重植了

网友:
学习了  原来还能这样坏

网友:
哪里的,浙江的可以发给我修啊。我的BGA是迅维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