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 档0.4a

楼主(2015-09-15):
版号;la-8224p
开机档在0.4a,有cpu电压,内存电压,集显电压没有,独显电压没有。量得发现独显供电芯片PU901 pin38vr-on无3.3v电压,哪个有这款机点位图,找不到这几个元件啊。

网友A:
`这个板子不便宜啊。祝你早日修好。 我修过一次是BIOS问题。自己收了一张板子便宜卖了550 。TB一般的卖7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不便宜啊。祝你早日修好。 我修过一次是BIOS问题。自己收了一张板子便宜卖了550 。TB一般的卖750.

555,华硕就是个坑货。bios我刷过了。郁闷。vr-on不是要有3.3v才行吗

网友:
这款机器修过2台  有一台跑0.4  cpu坏了

网友:
最怕修的就是华硕的主板,郁闷啊

网友:
修过一个刷EC bios好的   这机器EC带程序的

网友:
兄弟慢慢来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这机器EC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比较难修的   没有图纸

网友:
点位图应该有吧这机器

网友:
刚600卖了个,不然帮你测

网友:
我这有绑定串号的点位图,可是传不上去

网友:
是不是AMD的????EC是9012QF????

网友:
KB9012QF带程序

网友:
开启是38脚吧!楼主上面的电路没有切图出来啊!

网友:
独显没有的话 应该先重点修吧,如果独显有了就是不过内存咯  内存过了就该出集显电压了

网友:
跑线路吧,这个信号应该不难跑

网友:
VR_ON是EC发给CPU供电芯片的,无此信号怎么可能有CPU供电,真奇怪。

网友B:
刷EC程序。

网友:
耐心点跑线路

网友:
cpu没自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EC程序。
bios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