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68S3+ 不触发!!!

楼主(2015-09-15):
      一块映泰 N68S3+ 的主板不触发,AM3单桥的主板,换过桥和IO无果,测的一些条件,发上来,大家帮我看看

  开关针3.3V正常
69脚 VBAT 电池电压正常
85脚 RSMRST# 3.3V 正常
75脚 上电触发脚,按开关有高-低-高的信号进入IO正常
72脚  按开关后有 高-低-高的触发信号,IO的上电请求给桥的正常
70脚 67脚都有3.3V的电压
71脚 桥返回给IO的开机信号一直0V 不正常,打值500欧
桥的32.768 波形正常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如果把71脚挑起来,按开关针可以在71脚焊盘上测到 0V-3.3V的跳变,桥应该返回了开机请求,挑起的IO71脚上可以测到2.7V左右的电压,但如果把71脚焊回去,就一直0V…………应该是IO拉低了信号 ,IO已经换了好几只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IO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请高指点下!!!

补充:16脚看PDF 好像是5V待机,但我好像没测到电压,没图纸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16脚和4脚正常不

网友A:
实地出来的 基础的问题就不说了 71脚挑起来打值正常,电压正常,除了待机和IO 没别的问题

网友B:
4脚3.3   16脚好像无电压,没图纸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出来的 基础的问题就不说了 71脚挑起来打值正常,电压正常,除了待机和IO 没别的问题

IO 我换过2 3只了,应该不是IO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3.3   16脚好像无电压,没图纸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16脚是开启3.3DUL的

网友:
按时序来查一般能搞定

网友C:
IO 条件 没有满足吧    16脚 电压要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O 条件 没有满足吧    16脚 电压要有的

16脚应该多少V 电压?  5V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脚应该多少V 电压?  5V 吗?

记得 是5V ...

网友D:
楼主记得更新结果啊

网友E:
短接绿线可以触发不

网友:
换晶振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绿线可以触发不

强制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绿线可以触发不

有什么用,不跑码的

网友:
晶振我还真没换过,但我用示波器打过32.768的波形,正常的

网友F:
短接开关针susb#会变高电平的。你那是低电平。是不是桥没换成功呢

网友:
16脚确定是5V吗、?为什么我测的是不是5V那板子也照样能开

网友G:
2.7V是不是有点低呢!跑一下电路换个上拉电阻试试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接开关针susb#会变高电平的。你那是低电平。是不是桥没换成功呢

SUSB# 相当于SLP_S3 ,应该是触发后才变成高电平的吧?  由低变高应该是对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2.7V是不是有点低呢!跑一下电路换个上拉电阻试试可否

不是上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接开关针susb#会变高电平的。你那是低电平。是不是桥没换成功呢

我换过2个桥,一样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记得更新结果啊

结果是.........还没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还没修好

楼主 搞笑了 。。。。。。ADM 主板  5个开机 条件 。。。应该都满足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搞笑了 。。。。。。ADM 主板  5个开机 条件 。。。应该都满足了  。。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C:
现在 有什么结果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 有什么结果呢  。。。。。

还是不触发,我现在怀疑我换的2只桥有问题

网友C:
北桥 不参与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 不参与开机吧

我的这个北桥是参与触发的  你看贴不仔细,我这是单桥,你说参不参与

网友:
单桥有北桥吗

网友:
北桥 是你说的,我套着你的话说的呗

网友:
n桥有时序吗??分享个我看看 我的也是这个板  也是不触发

网友:
给跪,75--72--71--76,触发信号进75脚,72脚是进桥,71脚是桥发给IO的,76脚是去拉低绿线,看来你没学到精华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映泰N68S3+VER6.0的 故障是触发掉电〔可以触发但是一触发马上就掉电了再开还是一样 〕各位,帮忙分析下啊  是不是哪里短路啦?谢谢

网友:
IO外围电路正常就看看桥的条件呗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映泰N68S3+VER6.0的 故障是触发掉电〔可以触发但是一触发马上就掉电了再开还是一样 〕各位,帮忙分析下啊  是不是哪里短路啦?会是哪里短路啊?谢谢

网友:
AMD的加焊桥吧因特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