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不了机

楼主(2015-09-15):
像高手们求助一个问题,已经遇到两次了,故障一模一样。上次那个是华硕的,这次是七彩虹的,搞得我很没思路。就是能正常开机,但无法关机,显示器能灭,但风扇照转,诊断卡显示on,想再开机就要拔电源了。如下图片;

blos刷过,内存换过,cpu换过。还是故障依旧,,求高手们给指条明路啊,,感激不尽

网友:
进PE看能不能关。不能就是时序乱了

网友:
忘了说,io都换过 了,还有io到绿线的一个二极管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电路出问题呢?

网友A:
按照英伟达的关机时序修,论坛里有一样的维修案例,你找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英伟达的关机时序修,论坛里有一样的维修案例,你找下。

好像找不到啊,你也帮我找下好吧,,谢谢啊

网友:
刷BIOS没有 可能BIOS程序乱了

网友:
我不懂 只能看看了

网友:
这个问题 只能按关机时序修了

网友:
建议楼主刷bios试一下  顺便检查一下 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修好

网友:
七彩虹关不了是因为内存供电8脚芯片连接内存供电二极管旁边的FB电阻出错。我已经碰到很多这样的,基本都跟华硕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吧电路改一下 ,就好了

网友:
还不懂、来学习学习,也想取取经。

网友:
放电看看能不能关,开机点亮的时候按下开关 如果可以关 就没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吧,我也没解决

网友:
看看不发表意见

网友C:
加焊下桥可能出现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下桥可能出现惊喜哦!

已经上过bga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哪里的问题啊,,,,,,,,,,,,,,,,,,,,

让客户拔电关机了

网友:
遇到几块都没搞定 应该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
照关机时序来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线路,把rsmrst电压中间切断,飞线出来接个开关

网友:
这个是桥坏了

网友:
楼主 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时序错了  这问题碰见过

网友:
遇到过,但还不会修,应该是查时序吧

网友:
按上电的逆时序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客户拔电关机了

修好了没啊,,,,,,,,,,,,

网友:
BIOS 里  电源模式设置   重设置下 看下 S1   S3

网友:
时序 乱了 慢慢来  不过主板 也不值得去 话时间搞

网友:
看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
有电压不能关断吧

网友:
按了关机复位还有没有。复位没了就去查电压。一般都是那个电压的开启出问题了。

网友:
论坛上不是有个 关不了机的  维修吗 。。。。 你看看

网友:
只有安 时序搞了  笔记本好说 主板没遇到过

网友:
把IO加焊15秒左右

网友:
我也遇到过。联想的一体机。保内换的主板OK了。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要按时序查,没时序不好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找不到啊,你也帮我找下好吧,,谢谢啊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1111

网友:
楼主您好  根据您这个问题我遇到一次那是一块杰微板子独显AM2 的, XP 系统状态下不能关机,跟楼主一样,后来我换WIN7  就能正常关机了,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1111

和我的故障确实一样,但芯片组不一样,,能参考

网友E:
这个问题 只能按关机时序修了,这个得好好学学才行

网友:
是七彩虹那个型号呢,去迅维看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 只能按关机时序修了,这个得好好学学才行

请指点一下关机时序

网友F:
华硕是io旁的888排阻

w695483991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是io旁的888排阻

有888排阻???

网友:
搞了IO不啊,一般我都是搞IO

网友:
什么问题啊。最后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种板子了,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检测哈南桥那边

网友:
可能是时序乱哦

网友:
查有没有U供电. 有的话,从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开始查

网友:
网卡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基本上桥挂了

网友:
七彩虹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个接口试下

网友:
进PE看能不能关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按照那个上电时序看哪个电压还在

网友:
寄过来让我玩玩吧

网友:
看来还没解决啊

网友:
不懂 只能看看了

网友:
上电时序的逆向就是关机时序

网友:
遇到一次 没修好 换了板子 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