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9-15):
主板不开机故障,查跳帽电压3.3V、32.768晶振起振正常、3VSB也有、在IO(NCT6776D)测得RSMRST#为3高电平也正常,待机电压3.3V正常。接着测量IO触发脚位,这个IO的触发脚位是61-60-64-63,61脚、60脚都有3.3V-0V-3.3V的跳变,64脚SLP-S3为高电平,63脚也是高电平,都是正常的。接着我短接绿线和黑线开机,发现64脚变成了低电平0V,正常的应该是南桥反馈给IO的信号为持续高电平,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短接绿线和黑线导致南桥没有反馈给IO而是直接拉低了绿线?哪位大神解释一下能帮我分析出故障更好哈,小弟新手,勿喷!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都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都检查一下!

别人都不触发 和供电时钟复位有关系吗?

网友:
你这个最基本的也得把板子型号说一下吧。

网友B:
把IO(NCT6776D)102脚接地看能否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IO(NCT6776D)102脚接地看能否开机

可以开机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IO资料我没有,你说SLP_3不是高电平,那应该是南桥没有给IO发出SLP_3信号,前提条件是不是IO没给南桥发出请求上电信号呢?

网友(2016-06-04):
直接短接的话  那应该是触发时序问题把  所有才是变成低电平把  你正常触发开关脚一下

网友:
PSON也是高电平,这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主板要装CPU才可以触发

网友:
SLPS_3是持续的高电平,感觉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