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的一个A10笔记本,老烧电池充电的9V充电的PWM的上管,求解

楼主(2015-09-15):
宏基的一个A10笔记本,老烧电池充电的9V充电的PWM的上管,
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充电芯片BQ25A烧掉,换了之后,好了,试了半天没问题,给回客户,
过2天客户又来,一插电5A,拆掉笔记本,查线路发现充电的PWM的上管烧,换了后正常开机,装上试了半个小时又短,又是上管,
怀疑充电芯片BQ25A坏,但是为什么能用半个小时才烧,而不是插电就烧,不明白了,(去掉上下管也能开机,就是显卡驱动装不,不然不要电池,反正他的那个电池也烧坏了)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上管G极电压是否正常,最好是看下波形

网友:
9V充电是什么意思啊?
、、

按照Pwm的工作原理查下   比如 BOOT不正常会引起少上管等

网友:
测上管是否自举不足导致过热损坏的

网友:
自举不足就会烧上管,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