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充电

楼主(2015-09-15):
接到一吧苹果A1466的不充电,拆机测F7040这个是共公点, 只有8.2V,不对吧,通电这是12V才对,问题就在这了,它是 这个复合管出来的,用显波器测了1脚有好多波波,6脚没有反应,它是受控 6259的,不管了,先查它的条件吧,VDD与VDDP都有5V, DCIN脚有14V ACIN有3V,好像都对了,算吧,把它与复合管都换掉,这个才3元,复合管就要10元了,换上之后还是一样,复合管的1脚有波,6脚没有波,电压只有8.2V 机子有充电,但是充慢,放电好快就没有,达不到12V充电,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那个问题

网友A:
电池电压检测有问题吧,误认为已经到达饱和状态

网友:
或者换下充电电感

网友B:
没修过这个充电芯片的主板,建议你可以下载该芯片PDF用林格斯翻译,看下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这个充电芯片的主板,建议你可以下载该芯片PDF用林格斯翻译,看下工作条件

楼主看看有人家分析这个芯片的大致工作原理http://www.hjdn.cn/yjwx/yjwx_3775.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检测有问题吧,误认为已经到达饱和状态

不对啊,我把那个F7040拆来,还是8.2V啊,通电下共公点是12V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我把那个F7040拆来,还是8.2V啊,通电下共公点是12V才正常的

同楼上,建议看下此芯片的工作流程,答案就在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苹果的isl6259是绝密文件,你即使翻墙到国外也搜不到他的官方pdf,不过,也有很多牛人,翻译出来了,月饼发过一关于6259的帖子,你搜索看

网友:
我的回复还要审核我去

网友:
没头绪了。

网友:
8.2V是对的,不充电最好就换电池,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充电芯片肯定是正常的,打电池接口的数据线,还有充电精密电阻的值与反馈电阻的值,

网友:
图纸都没发完整,不知如何去分析,查芯片PDF手册看看引脚定义吧

网友:
苹果维修的少啊

网友:
换了电池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现在新机公共点就是8V左右

网友:
据说 苹果机的不充电很难修的 。。

网友:
还是楼上那位说得好啊 。不充电先换电池先

网友(2015-10-23):
7.6v 的电池,  8.2V 充电是正常的,  12V  电池就炸了

网友:
这个1466是不是有两款一个是12年一个是13年的,

网友(2015-12-03):
艰难的维修呀

网友:
充电小板坏的可能性多

网友:
8V正常,原来老机型是12v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苹果充电电路和其他的不一样的

网友:
绿灯亮不亮

网友:
电流检测的有没有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