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9 不能识别电池

楼主(2015-09-15):
如题,机器电池识别不到,进系统不管是只接电源还是电池都识别为电源,一起接入的话:电池充电能红灯直闪、ACOK 3V BAT_IN# 3V。只接电池 ACOK 0V BAT_IN# 0V。EC换了 BQ725也换了,BAT_SDA BAT_SCL 和EC没有断线阻值正常 附上图纸求思路

真正的MBX-249 网上的不对.pdf

网友A:
我建议你换多几个电池试试,我上过一次当,HP的机器,型号忘记了,板子有点像SONY的,当时库存两个OEM的电池都试了,充电充到一半就不行,由于换了两个电池了,觉得不可能是电池问题,之后什么电源,电源头,主板都换了还不行,又买多了一个电池回来,换上,好了。悲催的机,原来的主板还在我手上收着呢。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  这个月月初 修了一台SONY  MBX268   不充电 不识别电池  发了一个电池回来 照样不管用  维修陷入了困局  无论如何搞主板 还是不识别不充电 结果过了4天 刚好有一台MBX269来修  我一看 2个电池一样  就把MBX269的电池 上过去 我 日  好了。。。。。SONY的机器 居然挑电池。。我 曰!!!!!!!!

网友B:
要是能排除电池本身问题就重点查 BAT_SDA BAT_SCL

网友:
按理说,管理总线正常通讯,应该就能识别电池。看看放电管能放电不?

网友:
sony挑电池吗?  电池不识别,除了I2C总线,还有适配器识别信号

网友:
部分品牌的机子必须使用原装电池才能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换多几个电池试试,我上过一次当,HP的机器,型号忘记了,板子有点像SONY的,当时库存两个OEM的电 ...

电池换了一个OEM不行,找了别的机器原装的也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排除电池本身问题就重点查 BAT_SDA BAT_SCL

电池换过了,换个OEM不行,又拆别的机器原装的也不行,SDA SCL ,通讯没有断线,指导个方向

网友:
看了评论,还是 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