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5-09-15):
求教育,求大师教我改通用驱动板,图中小的是万能驱动板,大一点的是原装的驱动板,请教怎么改!!

网友A:
这东西确实不好改~反正我是没点亮过~所以也没法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确实不好改~反正我是没点亮过~所以也没法说~

不是说这个很简单嘛?

网友B:
把屏的分辨率跳线帽跳好,屏需要的电压也要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屏的分辨率跳线帽跳好,屏需要的电压也要跳好,

分辨率跳帽  我不会,电压,我也不会,我还有救嘛?

网友C:
通用板卖家有给资料的,不然鬼知道它怎么跳,原装板也不就十几块钱,何必去改,改了又不能用DIV数字接口了,个人觉得DVI比VGA接口清楚很多,也没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用板卖家有给资料的,不然鬼知道它怎么跳,原装板也不就十几块钱,何必去改,改了又不能用DIV数字接口了 ...

我也是感兴趣  就搞了一块来,而且有这个可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D:
大师用心了,感谢,不过我真心还是看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师用心了,感谢,不过我真心还是看不到

这个也看不懂 建议基础知识再去多学学!

网友F:
楼主两个帖子看着心累,随便买本液晶维修入门的书,边学边修吧,你这样修会累死的。精神可嘉,但基础还得有。给你推荐一本书,感觉比较适合你看。全彩的,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网友G:
分辨率 跳帽  单线 双线   搞清楚

网友:
通用驱动板  背后有定义 比到慢慢来

网友:
按照屏幕型号调好分辨率,接上5v。onoff。地,按键什么的百度一下

网友:
还是多学习下吧,楼主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看不懂 建议基础知识再去多学学!

恩恩,我基础不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两个帖子看着心累,随便买本液晶维修入门的书,边学边修吧,你这样修会累死的。精神可嘉,但基础还得有 ...

这个是最新的吗?哪里有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辨率 跳帽  单线 双线   搞清楚

我看不懂那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