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780T-D3L REV:4.0图纸

楼主(2015-09-15):
开机掉电,不上4pin也掉,无明显短路,强加电能正常亮屏,求图纸,谢谢了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图纸真是难搞,希望图纸快快出现,实在找不到也只能找大概或者相同芯片组的图纸去看看了

网友:
只有GA-780T-USB3給樓主參考看看了

GA-780T-USB3 R313.pdf

网友:
相同板,和楼主问题差不多,不上4PIN也是一闪就断电,无法再通电,量测24PIN下来的Q293坏,换了也是一样问题。估计相连电路还有问题了。待图纸..............

网友:
我的是复位灯 一闪一闪的……正好用到图纸,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21-02-19):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22-09-26):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到现在也找不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