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掉电重启

楼主(2015-09-15):
联想E420亮机几秒钟后就掉电重启,亮一下后就重启,反反复复这样,IO  BIOS   D95280 都排除了,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首先要排除因为过热原因,也不知你是裸板掉电还是加有外设,掉电的原因很多很多 要一个个排除

网友:
排除下温度看看

网友A:
裸板呀,问题是掉电它有自动重启亮机,反反复复这样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比如硬盘供电,光驱供电,usb供电之类的,然后就是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呀,问题是掉电它有自动重启亮机,反反复复这样

你们说的问题都搞过了,还是一样,这鸟问题把人都整崩溃了

网友:
仔细检测外部接口电路。

网友:
示波器抓掉电吧

网友:
E420反复掉电重启,还真没遇见,掉电,或花屏,不显示遇到倒是不少

网友:
有没有查温控电路?还有可能某一路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