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走弯路,最后用示波器帮忙找到问题

楼主(2015-09-15):
大家好,小弟不才,第一次发维修经验在论坛,请高手们不要取笑,发表只为论坛更火,下面开始。
   今天一个同学拿联想G470过来,说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了。先接可调电源,触发开机,发现电流跳到0.323 ,没多久后就掉电了,想想应该有供电没有出来,拆机后先打电感阻值,发现都正常,然后在把CPU和内存装上触发,量各个电感的供电状况,发现1.8VSP 没有是O伏,CPU供电没有,其它电压都正常。

量了下芯片5V供电脚有,再量SUSP#有2.9V。也算正常,就是没有输出,量了电感对地阻值明明没有短路呀,应该不是后面拉低的,然后就把两个分压电阻PR512  和  PR515量了 ,结果没有问题,没办法把芯片换了 ,奶奶的,这个鬼芯片真是不好焊(哪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焊这种芯片的分享下咯,感激不尽)换好第一个后,触发,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在换一个,有了0.29v输出。没办法再换一个,还是只有0.3V,哎,是不是还是没有换好呀。最后冷静下,整理下思路,有输出就说明芯片有工作了 ,是不是还是后极有问题保护了,这个时候想起来自己的示波器放在那里快生锈了 ,决定看看芯片2脚和3脚是不是有波形了 ,接好示波器后,触发,那个激动呀,竟然有波形了 ,有眉目了 ,是后续电路有问题导致的保护。此时还是输出0.26V.
翻图发现+1.8VSP经过一个隔离点变为+1.8VS
把焊点焊开后,再次触发,量1.8V电感电压,呵呵,终于出来了,在看图发现这个电压去了CPU,还有就是经过一个MOS U13管转换后供给显卡,
把MOS管拆了 ,量S级的阻值,2欧了短路。呵呵终于找到问题了 ,这个时候烧鸡大法派上用场啦,,接好线路,通电,靠,半天没有反应,摸便了整个板,还是没有发现那里发烫,想想烧鸡都烧不出来应该是大短路了 ,应该是负载短路才烧不出来,如果是什么电容电阻之类的估计找烧成灰啦。现在直奔目标(显卡),打显卡芯片壳上的电容,2欧,欧耶,真的是显卡短路了 。做好隔热层,上BGA,拆,,拖焊盘,换新显卡,在上BGA,搞定,通电,电流一路狂奔亮机。收工。这真是小弟第一次发维修经验,走了很多的弯路,给位告诉真的不要取笑呀,还是那句话,发贴真的是想让论坛更热闹,希望大家都多多发呀,。发完发现自己还蛮啰嗦的最后希望大家加点分呀,让小弟也激动激动。感谢

网友:
问下,我明明图片插在文档中间了 ,但是发表了以后就到下面了呢

网友A:
没走弯路呀!分析思路相当给力。赞,可惜分已经加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走弯路呀!分析思路相当给力。赞,可惜分已经加完。

告诉估计没有示波器也早就搞定啦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
示波器帮你确定了故障点在后级

网友:
识破器使用  学习中

网友B:
说的还好吧,只是误判了芯片,其实分析的都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还好吧,只是误判了芯片,其实分析的都可以值得学习

呵呵,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前面误判了 ,最开始0.29V都没有,后面要注意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学好用好示波器才是王道啊, 修机效率大大提高

网友:
不是弯路啊  是正常的分析问题的思路  顶楼主一个

网友:
二代,这个显卡坏了我都直接拆掉不要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厉害  毛病不好修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用啊,可是我现在都还不会用

网友:
没有示波器,就报废了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可以啊楼主

网友C:
现在修主板换GPU收多少米?我这本本超200都极少有人修了.我有一片同方K48C的主板也是显卡断了,我就拆配件了.修不了价啊

网友:
维修不易,发贴更难.楼主技术不错呀.分析得有条理,这不算什么弯路,后级短路拉低了电压也是很常见的.

网友:
好多时候都没时间研究那么多了。

网友:
做维修地都走过不少弯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是常有的

网友:
做维修,没示波器不好修板,特别是掉电的

网友:
楼主这是正常分析,最后能修好机器都是好样的。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遇到这种问题只有望洋兴叹了

网友:
bga技术过硬,换显卡都小事

网友D:
学好用好示波器才是王道啊

网友:
波波都舍得让他一边凉快生锈,,

网友:
看来示波器是目前维修必备。

网友E:
楼主 烧机的时候没摸到显卡发烫吗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修的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值得收藏,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F:
芯片坏了,显卡也短路了,没有波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保护都能看出来技术真好,我只会打简单波形和过压保护

网友G:
思路很清晰,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烧机的时候没摸到显卡发烫吗

大短路好多都烧不出来哦 ,以后你修就会碰到的,如果是电容电阻,小芯片之类的就没有问题啦,绝对可以烧

网友H:
本人请教如何用示波器看直流电压呢?

网友:
在示波器里有个测电压设置的呀,你的示波器什么牌子,一样的话我明天拍照告诉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本人请教如何用示波器看直流电压呢?

在示波器里有个测电压设置的呀,你的示波器什么牌子,一样的话我明天拍照告诉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思路很清晰,技术可以

学习当中,发表就是想让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坏了,显卡也短路了,没有波应该也可以吧。

是咯,所以说自己走弯路了

网友J:
显卡自己短路很少见啊 ! 有毅力 换了这么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当中,发表就是想让大家一起进步

基础很重要,等时间长了,有经验,有基础,那修机器,手到擒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在示波器里有个测电压设置的呀,你的示波器什么牌子,一样的话我明天拍照告诉你

不懂量电压,明天拍图给你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懂量电压,明天拍图给你看

我这里有个视频你要不,讲示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主板换GPU收多少米?我这本本超200都极少有人修了.我有一片同方K48C的主板也是显卡断了,我就拆配件了. ...

哎,说的是咯,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悲哀呀,辛辛苦苦修,就那么几个钱,还要被客户怀疑是不是做手脚了,不过爱好这一行就继续努力做下去吧

网友K:
显卡短路 测量背面测量不出吗

网友L:
这机器现在问题好多

网友M:
我也想拥有一台波波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哎

网友N:
我的也是示波器都落灰了 好久没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N:
我的也是示波器都落灰了 好久没用了

呵呵,其实用习惯了还是蛮好的,主要是不想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好用好示波器才是王道啊

是呀,用示波器修机,事半功倍,有时候就是懒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卡自己短路很少见啊 ! 有毅力 换了这么多芯片

哎,不换又不甘心咯,想想问题找到了 ,要是芯片没有换好那多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短路 测量背面测量不出吗

小弟是后面次测那里呀,说以说走弯路咯

网友:
不错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做维修不易呀,自已给自已加油,楼主思路清淅,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想拥有一台波波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哎

【迅维】有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器现在问题好多

看到论坛关于这款机子的帖子就知道啦,特多,通病也多

网友:
能确定是后级短路就比较好办点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思路非常清晰 考虑的故障点分析的全面 不算走弯路 已经不错 赞!

网友:
楼主和我的试波器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其实用习惯了还是蛮好的,主要是不想麻烦

现在用到示波器的维修太少了

网友O:
继续加油,以后多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发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有个视频你要不,讲示波器的

要啊,Q,1551655897

网友:
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继续加油,以后多分享经验

必须的,你也是呀